求助!!

楼主(2018-12-12):
    allegro Design Entry CIS导网表是出现错误提示。但是IC807这个器件原理图和PCB封装都没有问题啊。
请大神看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原理图ic的管脚名重名了,重名的可以在后面加个流水数字,比如1 2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ic的管脚名重名了,重名的可以在后面加个流水数字,比如1 2 3......

谢谢  是这个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