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8-12-12):
    差分做对内等长,走线中串接一个电阻。做了Xnet;现在做对内等长时候,有的差分会自动出现Pinpair,这样做调整等长的时候灯条会突然跳,就是不能变绿。相同的走线方式,相同的操作方式。有的就不会出现。什么原因。第一个图是DP_TRD6_3没有输入对内误差,DP1-TRD_1已经输入对内误差的情况。第二张图是DP_TRD6_3输入对内误差的情况。这时候DP_TRD6_3内的差分每一个就生成了3个Pinpair。

    DP_TRD6_3输入对内误差

    DP_TRD6_3输入对内误差

    DP_TRD6_3没有输入对内误差

    DP_TRD6_3没有输入对内误差

楼主:
    图传上来怎么是反的? 上面的图是输入误差值的。下面的没有输入的。

网友:
    :L:L:L:L:L:L:L

网友A:
    多节点的差分线不能在这里控制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节点的差分线不能在这里控制等长

大神,在哪?还有个疑问,为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只有两个节点的当然可以啊

网友B:
    差分对内等长是在differential pair里去设置static phase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对内等长是在differential pair里去设置static phase值

    截图不完整,就是这里设置的。

网友B:
    你问的是怎么会出现pinpair,这种现象就去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中去等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是怎么会出现pinpair,这种现象就去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中去等长好了

Pinpair 麻烦啊。

网友C:
    真的不好意思,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答案,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问了代理商才解决的,CM里改的,不记得是什么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不好意思,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答案,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问了代理商才解决的,CM里改的,不记得是什 ...

    还是谢谢了,大哥你再想想呗。我现在是做Pinpair,然后建MatchGroup来做等长的。麻烦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