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接入电路设计

楼主(2018-12-12):
请教风扇负极接入时R1723,R1724,C1713的作用?电路原理是什么?附上图

网友:
R1723的作用将电流转换为电压。R1724/C1713是滤波给MCU采样电压(这一部分电路目的是检测风扇的电流大小);

网友:
    楼上说的对,R1723相当于采样电阻,将电流变成电压,后面的是滤波的,你可以去掉后面RC,飞线到R1723也能读出ADC值的.

网友:
    我想问下,风扇电流大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转速?是不是监控风扇转速

网友:
    楼上正解,风扇一般是有挡位的,实现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