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供电

楼主(2018-12-12):
正负电源给运放供电时,如果正负电源不同步,会对运放性能有影响么?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呀,运放内部就是三极管,很多三极管连接,如果不同步会出现,有些导通有些没有导通,肯定出来的状态是不对的

网友:
    中点电压会发生飘移,信号会失真!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所用运放的共模耐受能力和共模抑制能力。很多现代运放具有母线到母线共模耐量和很高的共模抑制比,上电不对称没关系。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本身不清晰,再者后面的回复什么零点漂移不敢苟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所用运放的共模耐受能力和共模抑制能力。很多现代运放具有母线到母线共模耐量和很高的共模抑制 ...

谢谢,您对运放性能分析挺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呀,运放内部就是三极管,很多三极管连接,如果不同步会出现,有些导通有些没有导通,肯定出来的 ...

但信号给定运放之前,正负电源已经稳定了,这样会影响输出么?

网友(2019-04-01):
    零点漂移?我觉得不一定会哦,还是要问,什么是不同步?上电不同步?电压绝对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