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ADS画了一个分立原件,在原理图中添加老是出问题?

楼主(2018-12-12):
我的元件建的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在原理图中添加就报问题?

网友:
    用ORCAD吧,一 一对应就行了。。LOGIC烦的很。。。。

网友:
    是因为你在PART里面只指定了一个GATE门电路的引脚顺序,只需要编辑PART将其它几个门电路引脚进行编号指定就可以了。    LOGIC在这方面是比较严谨,没有ORCAD和AD方便

网友:
    PCB封装分配有问题,Decal里有3个引脚,GATE门电路A有3个,B有5个,一共8个,两个引脚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