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道怎么弄的,16.3和16.6开始好用的变成无法启动了

楼主(2018-12-12):
之前删了注册表,后面发现无法启动了,然后重新装了系统,还是win7 64位。破解完发现还是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不知道是不是破解的问题?

网友:
    用一键安装试试看

网友:
    选择GXL组件看看

网友A:
    win7 64位 破解的时候应该有个文件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64位 破解的时候应该有个文件需要注意

    请问是哪个文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破解失败吧,需要关闭防火墙重新破解 。如果之前装过的,则需要删除旧的注册表才行。我装了公司好几台电脑都行的

楼主:
    搞定了,重新设置了一个home 文件夹,ok了

网友:
    建议将之前的卸载干净,还要确保安装文件没有被破坏,然后再重新装一下试试,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