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关DRC怎么在焊盘上打过孔

楼主(2018-12-13):
如题,不关DRC怎么在焊盘上打过孔,将过孔与PAD的安全间距改为0也过不了孔,是否还有其它的设置?

楼主:
我说的是在PADS下

网友A:
走线时,右键选ignore clear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右键选ignore clearance

这样做是不是与关闭DRC是一样的,在检查时会不会报一堆的错?

网友:
    设置盘中孔。。。。没毛病。。。

网友B:
    设置盘中孔 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盘中孔 啊啊啊

请问盘中孔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盘中孔怎么设置

做封装的时候,把孔画在封装里面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在焊盘上add via,DRC是不会报错的,前提是在设置里要把same net 那一项的间距都改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在焊盘上add via,DRC是不会报错的,前提是在设置里要把same net 那一项的间距都改为0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盘中孔 啊啊啊

    谢谢指教!

楼主(2019-01-21):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在焊盘上add via,DRC是不会报错的,前提是在设置里要把same net 那一项的间距都改为0

    如附件所示的盘中孔改SAME NET也报错是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