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信号

楼主(2018-12-13):
什么是射频信号

          射频信号RF-Radio Frequency signal)为了能够在空中传播电视信号,必须把视频全电视信号调制成高频或射频(RF-Radio Frequency)信号,每个信号占用一个频道,这样才能在空中同时传播多路电视节目而不会导致混乱。 射频信号就是高频信号,即无线电波。卫星通信用的是微波。

          射频信号(RF-Radio Frequency signal)

          为了能够在空中传播电视信号,必须把视频全电视信号调制成高频或射频(RF-Radio Frequency)信号,每个信号占用一个频道,这样才能在空中同时传播多路电视节目而不会导致混乱。

          射频信号就是高频信号,即无线电波。卫星通信用的是微波。频率是3-30GHZ.

          卫星通信系统由通信卫星,地球上行站和地面接收站三部分组成.卫星在空中起中转站的作用.即把地球上行站发送上来的电磁波放大处理后再返送回地面接收站.地面接收站则是卫星系统与地面公众网的接口.地面用户通过接收站与通信卫星组成一个完整连接.

          卫星通信的主要优点是通信范围大,每个卫星的覆盖地球127度,有三颗卫星就能实现全球通信.卫星通信不受地形的影响.建设卫星地面接收站快.可用于不同方向和不同地区的通信.

          射频信号就是高频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电磁波.可以向空间辐射.
          视频信号就是图像信号.
          中频信号是高频信号经过变频而获得的一种信号.为了使放大器的稳定的工作和减小干扰.一般的接收机都要将高频信号变为中频信号.电视机的图像中频信号是38MHZ.音频的中频信号是6.5MHZ.
          中短波收音机的中频信号是465KC
          调频收音机的中频是10.7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