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16.6 toolbar问题

楼主(2018-12-13):
    请教:我不小心把Capture这个toolbar拉大了,可是现在无论如何也恢复不回去了,不能再固定在工具栏上了。
我用search试过,拉大之后只要拖着往工具栏放,还是可以直接固定的,可是这个capture却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toolbar

    toolbar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我给一下我的理解做法哈!

你可以选中工具栏框,将鼠标放在框线中间,待出现一个上下的箭头(或左右箭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整框的大小,固定框只需将框拖到你需要放置的位置它会自动放置好。

    具体操作见下方动图

    具体操作见下方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我给一下我的理解做法哈!

你可以选中工具栏框,将鼠标放在框线中间,待出现一个上下的箭 ...

    非常感谢!我现在的情况是,其他的几个toolbar都可以自由拖放,但是唯独capture这个toolbar一直悬浮在窗口上,无法固定到工具栏中了

楼主:
    我参照另一台OK的机器,调整了一下注册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6.0\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6.0\WorkState_v1_2\DockState\Bar-9\DockingStyle=0→61440
具体数值代表的含义我也不理解,但是确实解决了Capture toolbar不能固定在工具栏的问题
以上方法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