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B电桥原理

楼主(2018-12-13):
3dB电桥原理

3db电桥介绍
3db电桥也叫同频合路器,它能够沿传输线路某一确定方向上对传输功率连续取样,能将一个输入信号分为两个互为等幅且具有90°相位差的信号。主要用于多信号合路,提高输出信号的利用率,广泛应用室内覆盖系统中对基站信号的合路,在这种场所运用效果很好。
3db电桥用途
合路器分为同频合路器和不同频合路器,同频合路器即3dB电桥,不同频合路是将N路不同频率的信号组合成一路输出微波器件,并广泛应用在室内覆盖、WLAN(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POI(Point Of InteRFace)、小区覆盖等系统中。3DB桥插损是3.2,隔离度也是25,驻波一般。但是有两个输出口,比如输入两个30输出就是两个27。3db电桥的输出口也可随意定,两进一出一进两出两进两出其实都可以,多的一个口接上足够功率的负载就行了。不接负载的其实也就是出厂就断接了,跟另接负载没什么两样的效果。但是,对于驻波比要求高的时候只能用3dB。另外,还要考虑器件的承受功率。二功分、3db电桥与合路器;合路器:为选频合路器,以滤波多工方式工作,可实现两路以上信号合成,能实现高隔离合成,主要用于不同频段的合路,可提供不同系统间最小的干扰。插损最小,带外抑制最好,频带隔离度最大,异系统设备合路输入输出必须用这个,3dB电桥:为同频合路,只能实现两路信号合成,隔离度较低,可实现两路等幅输出,它也最贵.功分器:为同频合路,可实现多路合成,隔离度较低,只能提供一路输出。具体详细权威内容,可参考专业书籍!

网友(2020-04-17):
    具体详细权威内容,可参考专业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