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调节的电路是怎么起作用的?

楼主(2018-12-13):
这个开关调节音量的原理是什么呢?电阻都是固定的,按键怎么实现调节的?输出给CPU的信号是PWM吗?这样控制的吗?还是说检测到的电眼,CPU来控制,感觉是纯软件来控制音量?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A:
这就是个简单的线控开关,原理是按不同按键时,MCU_ADC采集到的音量加与音量减电压不一样.实现音量的加减是软件来控制的,MCU控制或发参数给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简单的线控开关,原理是按不同按键时,MCU_ADC采集到的音量加与音量减电压不一样.实现音量的加减是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SAR口ADC,每个按键按下的时候,ADC检测的电压不一样。这个ESD是多余的,因为每个按键都有K级的电阻,另外建议在LRADC0处接100nF电容用于防抖以及滤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R口ADC,每个按键按下的时候,ADC检测的电压不一样。这个ESD是多余的,因为每个按键都有K级的电阻,另外 ...

谢谢版主,我会根据您的建议优化

网友:
这个只是一个ad开关的电路,音量控制还需要靠软件实现

网友(2019-04-01):
应该是软件实现的

网友(2019-05-14):
这种电路简单,但容易失效,按键开关内部氧化后,按键就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R口ADC,每个按键按下的时候,ADC检测的电压不一样。这个ESD是多余的,因为每个按键都有K级的电阻,另外 ...

从静电限制的角度理解,感觉这里的TVS还是有一些意义的。K级电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