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后如何让导出坐标文件?

楼主(2018-12-13):
AD pcb在拼板后怎么导出坐标文呢?拼板后相同的元器件对应了不同的坐标,SMT焊接人员在输入坐标文件就不能知道那个器件对应那个坐标了。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A:
    是同一个PCB要做多块进行拼版,还是不同PCB之间的拼版?
    同一个PCB做拼版只需要做一个拼版图就行了,类似这样

网友B:
    一般来说只做PCB拼板,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板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比较简单的是,规则板框的拼板。一般我给一个坐标,其他的操作贴片机的复制就可以了。发给pcb贴片厂只要一个坐标就好,贴片厂就会核对导出的元件和给出的bom之间的差异,如果不符合数量则需要设计方看看是否哪边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一个PCB要做多块进行拼版,还是不同PCB之间的拼版?
    同一个PCB做拼版只需要做一个拼版图就行了,类似 ...

    你好 是同一个PCB板进行多个拼板,然后在导出这个坐标文件。问题是在导出的坐标文件的时候,出现同一个器件对应多个坐标,都不清楚那个对应那个元器件。

    wm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只做PCB拼板,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板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比较简单的是,规则板框的拼板。一般我 ...

我们有自己的贴片机,都不怎么会用。好像我知道了。虽然最后导出的坐标文件,同一个器件对应对应多个坐标,但是只要输入坐标机器就会自己去找做那个元器件,前提是有参考点。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同一个PCB板进行多个拼板,然后在导出这个坐标文件。问题是在导出的坐标文件的时候,出现同一个器 ...

同一个PCB板的话,那只需要给一个坐标就可以了。意思是PCB只放置一个,其他几个只用外扩标注即可

网友C:
    同一个板拼板,导一个板的坐标就行,其它让贴片厂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板拼板,导一个板的坐标就行,其它让贴片厂搞定。

谢谢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