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倒置状态

楼主(2018-12-13):
三极管倒置状态怎么理解?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应用?求讲解,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三极管防反接,很常见

网友B:
这是把三极管当作二极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三极管防反接,很常见

这个三极管就是反接的。就是反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三极管当作二极管用。

貌似不对,仿真结果不是二极管。

网友(点评):
确实是我弄错了,以为R5是0R,放大了才注意到R5的高阻值。

网友C:
教科书中,三极管结构常描述成 PNP 或 NPN 三层结构。看起来好象是对称的,C极和E极可互换使用。
但是!
现在的三极管通常都采用扩散工艺,所以:
E极通常是高掺杂的,并且较薄,所以E极和B极之间形成的二极管结构类似于稳压管,反向击穿电压仅仅 7V 左右。
C极通常是低掺杂的,很厚实,所以C极和B极之间形成的二极管接近于正常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可以做到100V甚至以上。
那么!
反接之后,仍然是一个三极管,但此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大大下降,可能只有10倍。
而且此三极管的击穿电压BVceo会下降到约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科书中,三极管结构常描述成 PNP 或 NPN 三层结构。看起来好象是对称的,C极和E极可互换使用。
但是!
 ...

    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如何分析这个电路?教科书上没有分析,网络上也没有找到

网友:
    防反接是保护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三极管当作二极管用。

引用funeng3688的话:“而且此三极管的击穿电压BVceo会下降到约7V”。所以看起来的确是当做二极管用,而且是当做稳压二极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