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里的电阻和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12-13):
 请教下各位大神,红色圈圈里面的电阻电容分别起什么作用?

网友:
1K的电阻是限流作用,47k的下拉防止当左边的信号空的时候或没上电时候电平不确定,这样mos管在上电前就不会乱导通。电容只是旁路作用,迅速放了积累在g极的mos管的电荷。使得mo是、管不会因为残留的电而高低电平切换时候反应速度太慢了。一般高速的开关比较实用。

网友(点评):
1K电阻限流?这是MOSFET,栅极电流还用限吗?

网友A:
在1uF这么贵的现在,可以完全去掉。

网友(点评):
C141 1uF电容恐怕不能去掉, 它的作用是为栅极驱动提供高频通路,使得MOS管能准确响应PWM控制信号。一旦去掉,R96与C1形成的一阶低通,F3db 大约在1.6KHz,会把PWM波形修理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抑制掉。

网友:
    以BJT的NPN为例,R96基极限流,R92基极下拉电阻,C1滤波电容;
    C141感觉像是加速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1uF这么贵的现在,可以完全去掉。

那也可以变通把100nF去掉,不能总为了一个100nF而增加一个是1uF的吧。那么有人会问要滤出干扰呀,那你可以改小电容呀。还有此电路为什么要用2N7002,2N7002明显比3904贵好多。

网友:
    这是PWM升压驱动电路

网友:
    C141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