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不同PAD Pattern格点的FC 芯片?

楼主(2018-12-14):
请问各位大神,最看到一个FC的die,其中位置的PAD陈列与边沿PAD的格点不一样,这是如何做到的?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在APD中隐含得比较深。
第一步是symbol edit状态下,下面是add pin,按下图的步骤处理就行

楼主:
毛版主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