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2.1导入的DXF文件怎么更改为Board Outline,请详述一下。

楼主(2018-12-14):
    DXF文件怎么更改为Board Outline

网友:
    1.首先搞清楚DXF的层面是哪一层?

网友A:
    2.在Xpedition中只允许一个闭合的外框出现,搞清楚层面后把要作为外框的图形先理出来,假如就一个闭合的图形,那么你可以直接更改为BoardOutli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在Xpedition中只允许一个闭合的外框出现,搞清楚层面后把要作为外框的图形先理出来,假如就一个闭合的图 ...

    正解,必须是闭合图形才可以。

网友:
    导入的过程中好像不能更改,建议先导入到用户自定义层,然后可以手动更改

网友B:
    注意导入时是Cell属性,复制后才为图形属性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C(2019-12-11):
引用 网友B:
    注意导入时是Cell属性,复制后才为图形属性

    我复制后也是CEll属性,怎么改成铜皮,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复制后也是CEll属性,怎么改成铜皮,求教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9120-1-1.html

网友:
    后续会有详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