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点对齐问题。

楼主(2018-12-14):
我的器件都按照0.4mm格点导入,某一部分整体移动后格点就不是安装0.4mm对齐了?每次都要删除器件从新导入才能按照0.4mm对齐,请问如何才能整体格点对齐?

网友A:
可以器件模式下,F10让所有的器件都上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器件模式下,F10让所有的器件都上格点

原来是这样,还真没注意,一直看图标上的格点对齐是灰色的用不了,原来F10就搞定了,谢谢!

网友:
能再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place模式下F10就是Snap to Grid,Draw模式下F2就是Snap to G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