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反标出错 求助大神

楼主(2018-12-14):
capture 反标出错 到最后一步提示不是这份原理图,但实际就是这份原理图生成的网表导入的 第2个问题 原理图一导出网表就自动保存了,能回退操作吗?或者能查找到历史版本吗?谢谢大神们

网友:
这个没试过,最好先备份一下。

网友:
    如果自己没备份的话,软件只有一个备份文件,就在原理图当前目录下扩展名为.dbk文件。

网友:
    建议重新试一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