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EDR射频测试(七)

楼主(2018-12-16):
蓝牙EDR射频测试(七)

根据BLUETOOTH SPECIFICATION Version 2.1 + EDR的标准,蓝牙产品的射频测试总共有25项测试。上一期中我们介绍了蓝牙产品的功控测试(power control),在这一期里我们继续介绍关于蓝牙的发射机输出频谱测试-频率范围(TX Output Spectrum – Frequency range)。

    下面是5.1.6 TRM/CA/04/C (TX Output Spectrum – Frequency range)的测试介绍.

    测试意图:鉴定发射机所工作的频率范围必须在规定的频率范围之内,不能超出标准所规定的最大和最小限值。

测试方法:
1) 将被测物(EUT)通过一个50Ω阻抗的连接器或者一个50Ω阻抗的外接天线连接到测试系统上。
2) 进入EUT的测试模式(回环模式或者发射模式)。
3) 系统进入测试环境时需要设置为调频关闭状态(hopping off)。
4) 使被测EUT以最大功率输出射频信号到测试系统上。
5) 设置EUT的发射机在最低频率上。
6) 按照下列参数设置频谱仪。
- Resolution bandwidth (RBW): 100 kHz
- Video bandwidth: 300 kHz
- Centre frequency: lowest supported TX frequency
- Start frequency: see Table 5.2
- Stop frequency: see Table 5.2
- Detector: Peak
- Mode: averaging
- Sweep time: 2s (at least one burst per sample)
- Trigger: extern (to signalling unit)
- Number of sweeps: 50.

7) 找出工作频率以外的最低频率,这一点的功率密度必须在–80 dBm/Hz以内。
8) 然后设置EUT在最高频率上,重复第六步操作。

    注意:根据标准规定,这一项测试的条件是需要在正常条件与极限条件下同时测试。

    测试结果:所测得的最低频率与最高频率都不能超过 2.4 GHz – 2.4835 GHz之间。否则将不合格。

    下面的图片是我们系统测试的测试数据范例。

  以上是对蓝牙TRM/CA/04/C (TX Output Spectrum – Frequency range)测试的一个简单介绍。在以后几期中,我们将继续介绍蓝牙EDR的其它射频测试项目。

网友:
这个可以转成胶片,大家学习下

网友(2020-04-16):
初入藍牙領域,跟著前輩學習看看

网友(2020-10-14):
123456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