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功率容量

楼主(2018-12-17):
关于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功率容量

  在评价射频同轴连接器质量好坏的标准里,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功率容量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您对于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功率容量了解多少呢?下面小编将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功率容量方面的知识。

  关于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功率容量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与直流或低频时的功率传输完全不同,对它能够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

  针孔尺寸:针孔尺寸关系到连接器的电流容量,直接关系到功率。

  电压驻波比:反射波占用通道容量空间,致使传输功率容量降低。

  接入损耗:由于损耗的存在使输入与输出功率之间存在差别。

  气压(海拔):气压变化导致空气段介电常数产生变化,且低压时空气易电离产生电晕。海拔高度越高,气压越低,功率容量越小。

  接触电阻:接触电阻的存在会导致接点发热,从而难以传输较大功率的微波信号。

  频率的影响:传输信号频率的变化直接导致损耗和电压驻波比变化,从而影响到传输功率容量。还有趋肤效果等。

  由于以上原因均为不确定因素,故连接器一般不给出功率容量值指标(后面你将会看到理论值很高,远远超出使用范围),只有在负载、衰减器等微波无源器件的技术指标中才会标定功率容量及瞬时(小于5μ秒)最大功率指标。有一些雷达设计手册及微波传输方面的著作中提到了某些种类接头的功率容量值,但都是一些保守的经验值(加了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