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 匹配电阻和偏置电阻大小

楼主(2018-12-17):
我参考W5500独立变压器原理图的设计,其中R21/R22/R23/R24使用33欧姆。发现当网线质量较差的情况下,通信容易中断。我应该如何调节匹配电阻和偏置电阻呢?能否给个思路。

网友A:
建议按推荐值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按推荐值来做

目前就是按推荐值的,但是还是有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已经排除软件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这几个电阻如何调整?

网友B:
这个芯片本身的EMI品质就比较差,对于通讯线的阻抗匹配要求较高,楼主的走线是怎么处理的,加33欧是为了做什么?

网口部分的分立元件按照demo值来的话,实测通讯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本身的EMI品质就比较差,对于通讯线的阻抗匹配要求较高,楼主的走线是怎么处理的,加33欧是为了做 ...

由于单板没有控阻抗,目前差分对出来走线非常短,过了一个0603电阻,(RX多过一路6.8nF电容),大致10mm的距离就到变压器了。
加33欧姆是原理图下面有标注说,改为33欧姆对EMI有利。

网友B:
晕,没细看你那个原理图,3年前5500的官方原理图还没有这个33欧推荐,要靠调R1 R2 R3和 C8的RC来搞EMI,搞死人。

网口通信品质不良,先看看你的变压器规格书有没有推荐参数,把33欧换回0欧,验证一下。

要调节,就是 49.9欧和22nf这三个调,电阻不要超过75欧,电容不能超过100nf,但是往大还是往小一下子忘记了,太久之前调。

默认参数值的通信是ok的,2层板的出货都出过800台多,你再多检查排除设计上面没注意到的细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没细看你那个原理图,3年前5500的官方原理图还没有这个33欧推荐,要靠调R1 R2 R3和 C8的RC来搞EMI,搞 ...

好的,多谢,我先调,之后如果有好的结果或者经验,我再回帖

DIO

网友:
你看看那个变压器,你和PHY厂商联系讨论一下,变压器和PHY,要么都是电流模式,要么都是电压模式,不能交叉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我先调,之后如果有好的结果或者经验,我再回帖

期待你后续的调试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后续的调试分享

大致问题找到了,RSVD引脚的处理,在官方的参考原理图中,这些脚(23、38、39、40、41、42)都是悬空处理的。 查看数据手册,这几个引脚是有内部下拉的,但是后面有注释说需要直接接地。
尝试把这几个脚直接接地后,问题没有再复现。

DIO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问题找到了,RSVD引脚的处理,在官方的参考原理图中,这些脚(23、38、39、40、41、42)都是悬空处理 ...

我的原理图是下拉到地的,,,看来W5500这么多年仍然一直花式给人挖坑,,,

网友C(2019-01-27):
R16 R17有问题吧? 应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6 R17有问题吧? 应该去掉

能说明一下原因吗?

网友(2023-11-29):
    学习了。
    " }- E+ ~, S, _) w% HW5500  EFT损坏,有遇到过的伙伴吗?

网友:
    神奇的芯片,如果resv有用那设计应该有强制要求

网友:
    学习了。
    ; |! G. x7 k0 rW5500  EFT损坏,有遇到过的伙伴吗?

网友:
    学习了。
    W5500  EFT损坏,有遇到过的伙伴吗?

网友:
    学习了。
    & L+ m2 j8 {: D; C, |W5500  EFT损坏,有遇到过的伙伴吗?

网友:
    学习了。
    3 Q- j- {( s/ Q! IW5500  EFT损坏,有遇到过的伙伴吗?

网友:
    学习了。
    ! [1 _$ W& W) L7 uW5500  EFT损坏,有遇到过的伙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