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测试那点事—利用MDO 地线布局不合理引起的EMI问题(案例分析)

楼主(2018-12-17):
EMI测试那点事—利用MDO 地线布局不合理引起的EMI问题(案例分析)

面临的问题:

在找到案例三中的问题后,我们立刻想到,既然电源纹波会影响设备性能,地线上是否也会由于布线不合理而存在该开关电源纹波造成的EMI 问题?为此我们做进一步测试。

实测过程:

将示波器探头接到该电路板地线,同时将BNC 电缆也接到地线,为观测地线的EMI,我们测试1GHz 跨度的频谱,测试波形如下:

由此图示波器波形可知,该电路板地线上很不干净,最大纹波月20mV。在上图下半部分的频谱图中,发现较严重的EMI 问题,几乎在这个1GHz 跨度内都存在。从频谱曲线的形状可以判断,该地线上既存在开关电源造成的EMI 同时也存在时钟泄露造成的EMI 问题,因为在频谱曲线上有类似方波的谐波成分。通过测试谐波分量的频谱间隔,可以轻松测试该时钟泄露频率为25MHz。由与EMI 问题遍布整个跨度,为了测试EMI 最严重的频段,我们将MDO频谱仪跨度降低为500MHz,RBW 设置为5M,得到如下测试结果:

由测试结果可知,该地线在105MHz 和227.5MHz 两处EMI 幅度较高,利用MDO 跨域分析功能,在上半部分时域曲线中,橙色条位置为下半部分频谱分析时间段,此时该时间段位于距触发点1.02uS 处,即地线上较宽的波形处。我们向左调整频谱分析时间段,得到如下测试结果:

此时,频谱分析时间段位于距触发点730nS 处,即地线上较短的波形处,可知该处产生227.5MHz 的EMI干扰。再调整频谱分析时间段至地线杂波较宽处,即距触发点1.1uS 处,得到测试结果如下:

由测试结果可知,此处地线上的纹波产生105MHz 处的EMI。通过以上跨域分析,我们可以找到EMI 产生的根本原因。

案例总结:

本案在测试地线上的纹波时,在用示波器的同时,也应用了频谱仪,可以轻松发现EMI 问题。灵活设置频谱仪RBW,利用MDO 独有的跨域分析功能,可轻松查找某个频段的EMI 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