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让铜皮上也显示出网路名?

楼主(2018-12-17):
altium Designer 如何让铜皮上也显示出网路名?
类似这样(铺铜,GND网路的。)

网友:
    一直用的是AD10,貌似没这个功能,不知道以后的版本怎样?

网友:
    没有这种功能,想看铜皮的网络,可以在铜皮上按shift+x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用絲印的方式

网友(2019-03-02):
    铜皮没有直接查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