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让铜皮上也显示出网路名?

楼主(2018-12-17):
pads 如何让铜皮上也显示出网路名?类似这样(铺铜,GND网路的。)

网友:
9.5以前的版本没有铜皮显示网名的功能(9.5以后的版本没用过,不清楚),实在想要在铜皮上走根线,看线上面的网络名

网友:
这个功能是阿里狗的吧

网友:
    铜皮没有这个必要吧,可以显示在过孔,走线,焊盘上面……

网友A:
    低端软件很多故意办不到,用EE,allegr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软件很多故意办不到,用EE,allegro吧。。。。。

    EE 好用吗,今年我学了Allegro 感觉配套的Orcad画图别扭

网友A:
引用 楼主:
    EE 好用吗,今年我学了Allegro 感觉配套的Orcad画图别扭

你看看网上招聘的写的用啥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网上招聘的写的用啥多。。。

EE 招聘的不多吧?感觉Allegro和AD最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E 招聘的不多吧?感觉Allegro和AD最多了

EE 就是有,要求还多的很。MMP

网友B:
    可以啊,把铜皮指定网络就行了!然后按图设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把铜皮指定网络就行了!然后按图设置就行!

    trace via pin,没有铜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trace via pin,没有铜皮呢

不是让你指定铜皮的网络吗?和trace一样的网络!孤立的铜皮时没办法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让你指定铜皮的网络吗?和trace一样的网络!孤立的铜皮时没办法显示的!

你是想参考和铜皮相连接的trace上显示的网络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