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件丝印外框和PAD距离的设置

楼主(2018-12-17):
    请教大神,我的这个地方的距离已经设置的很小了,为什么还是报错?
谢谢!

网友A:
    看着不像是这个报错,请确认报错内容,鼠标放上去,会在左上角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是这个报错,请确认报错内容,鼠标放上去,会在左上角显示。

    多谢指导,原来是元件高度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是这个报错,请确认报错内容,鼠标放上去,会在左上角显示。

    大神,再请教一下,PCB导进来的元件位号为什么这么长,好像是带了元件所在的那个sheet的名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再请教一下,PCB导进来的元件位号为什么这么长,好像是带了元件所在的那个sheet的名字

是跟复用有关系吗

网友A:
    如果你确实使用了多通道设计,那么位号肯定是长的,毕竟要区分不同的通道。
名字格式可以在Project Options->Multi-Channel里进行选择。
我没有用过,所以也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实使用了多通道设计,那么位号肯定是长的,毕竟要区分不同的通道。
    名字格式可以在Project Option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实使用了多通道设计,那么位号肯定是长的,毕竟要区分不同的通道。
    名字格式可以在Project Option ...

再请教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啊,多次麻烦)
就是AD里面切换层默认是*号键,可以改吗?如果可以在哪里改?
在键盘上*离我的左手有点远,按得话要横跨整个键盘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啊,多次麻烦)
就是AD里面切换层默认是*号键,可以改吗?如果可以在哪里改 ...

点击DXP->Customize,在左侧找到PCB Shortcuts,再到右侧找到Next Single Layer。

    双击它,弹出如下对话框,在Shortcuts处设置快捷键。默认的*号就是Multiply。
可以直接将其修改为目标快捷键;也可以保留它,在后面的alternative里添加第二个快捷键,那么这两个快捷键都能用于信号层之间的切换。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