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电池之间充电

楼主(2018-12-18):
1.请教一个问题,13.2V的适配器需要给两个13.2V锂电池充电,如何防止两个锂电池之间有压差时,电压高的给电压低的充电,由于想把两个电池都充满电,所以串联一个二极管之类的方法不太适合,请问如何办到。2.如果实现了两个电池间的防反充,请问一个适配器直接给两个电池充电是否可行,是否会出现一个充满后继续充电的现象?谢谢

网友A:
    用MOS管,当二极管用防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当二极管用防反向就可以了

那样电源会降低,电压会有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电源会降低,电压会有损失

    电源电压降低貌似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你用同步整流那种的也会有个Vsat的损失。只是比二极管稍小点罢了。你要”一点也没有“的话真不好弄。

网友B:
    请问一下输出12.6,电池13.2怎么冲满?   要升压吗?

网友:
    楞是没看懂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输出12.6,电池13.2怎么冲满?   要升压吗?

不好意思 写错啦 是13.2V的适配器需要给两个13.2V锂电池充电,如何防止两个锂电池之间有压差时,电压高的给电压低的充电。

网友:
    用二极管?单向导电,一个高电压不影响另一个低电压的电池

网友:
    就是一端输入,另两端是肖特基接电池充电

网友C:
两个电池在使用时候是互相独立放电的?  充电的时候想一起充?  那建议你分开充,因为电池寿命是按照充放电算的,如果你电池压差导致一个给另一个充,势必会缩短电池寿命。 如果你非要用一个充电芯片去做,建议你加MOS去切换着充。或者把两个充到电压一致,再一起充。

网友:
    3 串电池有控制电路的,参考笔记本电池

网友:
    这个需要平衡充的IC或分立元件设计才能实现;而且原则以后使电池更加耐用和效能高,还需电池最好也要匹配的;

楼主(2019-03-02):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池在使用时候是互相独立放电的?  充电的时候想一起充?  那建议你分开充,因为电池寿命是按照充放电 ...

谢谢大神的指点,我们最后做成两路电源独立充电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