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则表达式怎么表示某个字符连续出现若干次

楼主(2018-12-18):
    character * matches zero or more *匹配零个或多个

    character + matches one or more

    +匹配一个或多个

    skill里有没有匹配指定次数的?
    试过 ? 和 {0,1} ,不能用

网友A:
    正则不知道怎么用,可以试下,用index 加递归来统计匹配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则不知道怎么用,可以试下,用index 加递归来统计匹配次数

    这倒是个好办法
    匹配上的,也只能用parseString和buildString来替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