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网络名求助

楼主(2018-12-18):
请问大神们,原理图中同一网络可以定义二个网络名字吗?如何实现?貌似AD可以呀。

网友A:
做两个网络名称看你是做什么用途了?我觉得Mentor的Desiger中是上图那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两个网络名称看你是做什么用途了?我觉得Mentor的Desiger中是上图那样实现的。

图上的BATT-和GND是同一网络,用NT1连接了,NT1实际不存在,就是为了命个其他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