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安装后工具不全,有部分菜单没有,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8-12-18):
mentor安装后工具不全,有部分菜单没有,怎么回事呀??求教

网友:
view——toolbars就可以添加需要的菜单

网友A:
    是菜单没有还是工具栏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菜单没有还是工具栏没有呢?

工具栏没有的

网友A:
    如果是工具栏没有的话,2楼朋友是正解,需要自己调用出来,还有一些可能是许可证导致模块没有出现的问题。

网友(2020-07-31):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工具栏没有的话,2楼朋友是正解,需要自己调用出来,还有一些可能是许可证导致模块没有出现的问题。

    请问 如果是菜单栏不全的话 是为什么呢 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