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阻抗仿真计算对比

楼主(2018-12-18):
直接上图即可,啥也不说了

网友A:
    支持原创!
    这个例子考虑的是侧蚀吧,也就是走线的梯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
这个例子考虑的是侧蚀吧,也就是走线的梯形结构。

    对,你真聪明

网友(2019-01-18):
    实际肯定不是正常的梯形。。。应该加上实际板子测试结果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