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一下,共面距离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2-19):
如图,这是一个层叠结构和阻抗设计表格,表格里有个共面距离,我头一次见到,不知道啥意思,求大神赐教!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参考同一面计算阻抗?线与其他线或地铜之间同一面的距离,如果是参考同一面算阻抗的话一般要考虑共面的间距,但是多层板一般不看这个,而是参考相邻的一面算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参考同一面计算阻抗?线与其他线或地铜之间同一面的距离,如果是参考同一面算阻抗的话一般要考虑共面 ...

SI 9000计算软件好像也没这个参数。不知道是啥含义

网友B:
    线到同层同皮的距离;
高速信号阻抗需要考虑共面阻抗,共面阻抗就是由传输线和铜皮距离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到同层同皮的距离;
    高速信号阻抗需要考虑共面阻抗,共面阻抗就是由传输线和铜皮距离关联;

大神:
    线到与线本身同层的铜皮的距离?还是线到最近的相邻的同一层铜皮的距离?

网友:
    一般多层板都有以上下层为参考的。只有有2层板,才用共面模型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线到与线本身同层的铜皮的距离?还是线到最近的相邻的同一层铜皮的距离?[/backcolo ...

    比如表层走线,同时会在表层敷铜,铜皮一般使用GND网络,这个铜皮到线的距离需要考虑。

网友(2019-03-30):
    就是与阻抗线同一层的铜皮(通常是GND)距离阻抗线的距离。距离越近分布电容越大,导致阻抗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