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厂是如何识别gerber文件中的板层的?

楼主(2018-12-19):
因为有板厂帮我搞错过。

网友:
    层设置时可以如:top,L2-XX ,L3-XX, L4-XX …………bottom
这样避免板厂混淆了。

网友:
    用L标名板厂看到就不会弄错了

网友:
    按顺序编号全称。错不了的。。

补充内容 (2019-1-11 17:05):
    不要简写,不要象AD出的什么玩意。。

网友:
    top, layer2,layer3,bot . 至于你每层是信号电源或者是地 板厂不关心,没必要写,写了反而看着乱

网友(2019-02-21):
    比较好的方法是在多重层(每一层)放置层叠结构表,并在gerber上对每层进行命名,这样对研发人员和工程人员都是很清楚的

网友:
    刚刚遇到同样的问题,板厂问我层叠结构

网友:
    可以把TOP、L1、L2……直接设置到每层光绘里

网友(2019-04-04):
    写清楚12345即可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2019-05-07):
    写清楚L1、L2这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