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米法、5米法和3米法电波暗室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8-12-19):
10米法、5米法和3米法电波暗室之间的区别

10米法半电波暗室
EMCT-10是按照10m测试距离设计的半电波暗室,主要由主暗室、控制室和功放室组成(可选择传导测试室),用于10m或者3m距离的辐射抗扰度测试和辐射发射的符合性测试。
EMCT-10是按照10m测试距离设计的半电波暗室,主要由主暗室、控制室和功放室组成(可选择传导测试室),用于10m或者3m距离的辐射抗扰度测试和辐射发射的符合性测试。10米法电波暗室是最具普及性的标准测试环境,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尺寸电子系统的测试需求以及一些电子产品的行业测试标准之要求,同时也可以进行3m法的测试,静区可扩大至5米甚至8米直径或者更大,广泛应用于IT产品,家用电器,医疗器械,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大型军工电子系统,工业电子系统,通信领域等电磁兼容测试。加配转鼓系统等可以完成道路车辆的电磁兼容测试项目。
参考配置
•  典型屏蔽内尺寸:21m(长)×12m(宽)×9m(高)。
•  屏蔽结构:采用Smart Shield Twin Wall双层屏蔽结构,从里到外依次为高性能复合锥形吸波材料、铁氧体、防腐多层板、屏蔽钢板和标准屏蔽模块,在两个相邻的标准屏蔽模块间采用导电屏蔽衬垫Gasket进行良好的RF屏蔽和电接触连接。
•  标准屏蔽模块:尺寸为3m×1m,由2mm厚的双面热镀锌钢板在四边经两次折弯制成。双面热镀锌钢板的厚度≥2mm,镀锌层厚度≥20μm,并且厚度均匀。模块之间采用高强度标号为8以上的螺丝M10进行连接。
•  吸波结构:墙面吸波材料由镍锌铁锰组成的低频段吸波材料铁氧体(100mm×100mm×6.7mm)和高性能复合锥形截尖吸波材料ESSORB-VHY-30-NRL(可根据需要另行选择)组成;地面可移动吸波材料由ESSORB-VHY-12-NRL和铁氧体构成。吸波材料上可以覆盖白色反光板,用于美化内部环境和增加亮度。
•  屏蔽门:2m×2m或者3m×3m或更大等尺寸可选择,也可根据需要进行特殊尺寸设计,
同时配置0.9m×2m员工通道门一个,类型为手动、半自动和全自动轨道;
•  波导窗:尺寸为600mm×600mm(带法兰),截至频率为18GHz,可根据需要另行选择;
•  嵌入式转台:直径为4m,负重为3吨,也可根据需要另行定制其它类型的转台;
•  高架地板:负重为3吨/㎡设置为重载区,其它区域为1吨/㎡,高度一般为50cm;
•  滤波器:用于电源的380V,220V,110V,DC等以及网络,通信等信号滤波;
•  天线升降塔:升降达4m高,带水平和垂直极化,可安装各种类型的天线;
•  视频系统:2套数字彩色监视系统,其中1套固定在墙面,1套地面可移动;
•  语音系统:确保主暗室和功放室之间可以畅通对讲;
•  火灾报警系统:采用高灵敏度空气采样分析系统,符合中国公安部防火产品的相关规定;
•  照明系统:采用卤素照明灯,距地面1m高的照度值达250Lux,可升降;
•  升降平台:便于大型被测物进出暗室,根据暗室门的尺寸定制自动升降平台;
•  尾气排气系统:负责将车辆尾气直接排放至暗室外,确保暗室内空气清晰正常;
•  冷风系统:为了车辆或者其它高温产品的正常测试,提供冷风强送系统一个;
•  转鼓系统:为了满足道路车辆的电磁兼容测试标准,可根据车辆类型定制转鼓系统。
主要性能
•  辐射抗扰度测试:符合IEC/EN 61000-4-3等标准的要求。
•  辐射发射测试:符合EN 50022、EN 50147-2、GJB 151A和GJB 152A等标准要求。
•  静区尺寸:4米直径2米高度的圆柱体内(或者根据需要定制更大尺寸的静区)
•  屏蔽效能:满足标准EN50147-1或者更优
•  归一化场地衰减(NSA):在30MHz-1GHz内按CISPR16-1-4和ANSI C63.4标准满足±3.5dB,±3.0dB,±2.5dB等可供选择
•  场强均匀性(FU):按IEC61000-4-3的要求进行测,在0~6dB内
•  场地电压驻波比(sVSWR)在1GHz—18GHz范围内按CISPR16-1-4标准不大于6dB
•  背景噪声(Ambient Background Noise,称ABN):比CISPR22标准规定的限值低10dB
5米法半电波暗室
EMCT-5是按照5m测试距离设计的半电波暗室,主要由5米法主暗室、操作控制室和功放室组成(可选择传导测试室),用于3m距离的辐射抗扰度测试和5m或者3m距离的辐射发射的符合性测试。
EMCT-5是按照5m测试距离设计的半电波暗室,主要由5米法主暗室、操作控制室和功放室组成(可选择传导测试室),用于3m距离的辐射抗扰度测试和5m或者3m距离的辐射发射的符合性测试。5米法电波暗室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尺寸电子产品的测试需求,在确保3m法全部功能的基础上,将静区可扩大至3米直径或者更大,可广泛应用于IT产品,家用电器,医疗器械,汽车零部件,小型军工电子产品,工业电子用品,通信领域等电磁兼容测试。加配特殊接口后可以进行特殊产品的测试,如水表,燃气表,电能表等。
参考配置
•  典型屏蔽内尺寸:12m(长)×8m(宽)×6m(高)。
•  屏蔽结构:采用Smart Shield Twin Wall双层屏蔽结构,从里到外依次为高性能复合锥形吸波材料、铁氧体、防腐多层板、屏蔽钢板和标准屏蔽模块,在两个相邻的标准屏蔽模块间采用导电屏蔽衬垫Gasket进行良好的RF屏蔽和电接触连接。
•  标准屏蔽模块:尺寸为3m×1m,由2mm厚的双面热镀锌钢板在四边经两次折弯制成。双面热镀锌钢板的厚度≥2mm,镀锌层厚度≥20μm,并且厚度均匀。模块之间采用高强度标号为8以上的螺丝M10进行连接。
•  吸波结构:墙面吸波材料由镍锌铁锰组成的低频段吸波材料铁氧体(100mm×100mm×6.7mm)和高性能复合锥形截尖吸波材料ESSORB-VHY-18-NRL(可根据需要另行选择)组成;地面可移动吸波材料由ESSORB-VHY-12-NRL和铁氧体构成。吸波材料上可以覆盖白色反光板,用于美化内部环境和增加亮度。
•  屏蔽门:0.9m*2m.,1.2m×2m、1.5m×2、2m×2m等多种尺寸可选择,也可根据需要进行特殊尺寸设计,类型包括手动,电动,气动,以及全自动轨道门等可供选择。
•  波导窗:标准尺寸为400mm×400mm(带法兰),截至频率为18GHz,可根据实际需求另行设计(如尺寸为300mm×300mm或450mm×450mm,截止频率到40GHz)。
•  嵌入式转台:直径为3m,负重为2吨,也可根据需要另行定制。
•  高架地板:负重为2吨/㎡,高度一般为30cm,与转台的负重能力一致。
•  滤波器:用于电源的380V,220V,110V,DC等以及网络,通信等信号滤波。
•  天线升降塔:升降达4m高,带水平和垂直极化,可安装各种类型的天线。
•  视频系统:2套数字彩色监视系统,其中1套固定在墙面,1套地面可移动。
•  火灾报警系统:采用高灵敏度空气采样分析系统,符合中国公安部防火产品的相关规定。
•  照明系统:采用卤素照明灯,距地面1m高的照度值达250Lux,可升降
主要性能
•  辐射抗扰度测试:符合IEC/EN 61000-4-3等标准的要求。
•  辐射发射测试:符合EN 50022、EN 50147-2、GJB 151A和GJB 152A等标准要求。
•  静区尺寸:3米直径2米高度的圆柱体内
•  屏蔽效能:满足标准EN50147-1或者更优
•  归一化场地衰减(NSA):在30MHz-1GHz内按CISPR16-1-4和ANSI C63.4标准满足±3.5dB,±3.0dB,±2.5dB等可供选择
•  场强均匀性(FU):按IEC61000-4-3的要求进行测,在0~6dB内
•  场地电压驻波比(sVSWR)在1GHz—18GHz范围内按CISPR16-1-4标准不大于6dB
•  背景噪声(Ambient Background Noise,称ABN):比CISPR22标准规定的限值低10dB
3米法半电波暗室
EMCT-3是按照3m测试距离设计的半电波暗室,主要由3米法主暗室、操作控制室和功放室组成(可配置传导测试室),用于3m距离的辐射抗扰度测试和辐射发射的符合性测试。完整的暗室系统可以覆盖CISPR、EN、FCC、GB、GJB等多种标准,具备升级到全波暗室的能力。
EMCT-3是按照3m测试距离设计的半电波暗室,主要由3米法主暗室、操作控制室和功放室组成(可配置传导测试室),用于3m距离的辐射抗扰度测试和辐射发射的符合性测试。完整的暗室系统可以覆盖CISPR、EN、FCC、GB、GJB等多种标准,具备升级到全波暗室的能力。可广泛应用于IT产品,家用电器,医疗器械,汽车零部件,小型军工电子产品,工业电子用品,通信领域等电磁兼容测试。加配特殊接口后可以进行特殊产品的测试,如水表,燃气表,电能表等。
主要性能
•  辐射抗扰度测试:符合IEC/EN 61000-4-3等标准的要求。
•  辐射发射测试:符合EN 50022、EN 50147-2、GJB 151A和GJB 152A等标准要求。
•  静区尺寸:2米直径2米高度的圆柱体内
•  屏蔽效能:满足标准EN50147-1或者更优
•  归一化场地衰减(NSA):在30MHz-1GHz内按CISPR16-1-4和ANSI C63.4标准满足±3.5dB,±3.0dB,±2.5dB等可供选择
•  场强均匀性(FU):按IEC61000-4-3的要求进行测,在0~6dB内
•  场地电压驻波比(sVSWR)在1GHz—18GHz范围内按CISPR16-1-4标准不大于6dB
•  背景噪声(Ambient Background Noise,称ABN):比CISPR22标准规定的限值低10dB

参考配置
•  典型屏蔽内尺寸:9m(长)×6m(宽)×6m(高)。
•  屏蔽结构:采用Smart Shield Twin Wall双层屏蔽结构,从里到外依次为高性能复合锥形吸波材料、铁氧体吸波材料、防腐多层板,屏蔽钢板和标准屏蔽模块,在两个相邻的标准屏蔽模块间采用导电屏蔽衬垫Gasket进行良好的RF屏蔽和电接触连接。
•  标准屏蔽模块:尺寸为3m×1m,由2mm厚的双面热镀锌钢板在四边经两次折弯制成。双面热镀锌钢板的厚度≥2mm,镀锌层厚度≥20μm,并且厚度均匀。模块之间采用高强度标号为8以上的螺丝M10进行连接。
•  吸波材料:墙面吸波材料由镍锌铁锰组成的低频段吸波材料铁氧体(100mm×100mm×6.7mm)和高性能复合锥形截尖吸波材料ESSORB-VHY-18-NRL(可根据需要选择型号)组成;地面可移动吸波材料由ESSORB-VHY-12-NRL和铁氧体构成。吸波材料上可以覆盖白色反光板,用于美化内部环境和增加亮度。
•  屏蔽门:0.9m*2m.,1.2m×2m、1.5m×2、2m×2m等多种尺寸可选择,也可根据需要进行特殊尺寸设计,类型包括手动,电动,气动,以及全自动轨道门等可供选择。
•  波导窗:标准尺寸为400mm×400mm(带法兰),截至频率为18GHz,可根据实际需求另行设计(如尺寸为300mm×300mm或450mm×450mm,截止频率到40GHz)。
•  嵌入式转台:直径为2m,负重为1吨,也可根据需要另行定制。
•  高架地板:负重为1吨/㎡,高度一般为20cm 至30cm,与转台的负重能力一致。
•  滤波器:用于电源的380V,220V,110V,DC等以及网络,通信等信号滤波。
•  天线升降塔:升降达4m高,带水平和垂直极化,可安装各种类型的天线。
•  视频系统:2套数字彩色监视系统,其中1套固定在墙面,1套地面可移动。
•  火灾报警系统:采用高灵敏度空气采样分析系统,符合中国公安部防火产品的相关规定。
•  照明系统:采用卤素照明灯,距地面1m高的照度值达250Lux,可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