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ger出线的问题

楼主(2018-12-19):
遇到问题了,求大神出招,打完手指后,使用任意角度拉出来的线与手指也有可能不在一条线上,有什么快捷 的方法吗?这种一根根拉出来的方法太耗时了还不准。

楼主:
没人能回答吗?【在线等】

网友:
方法有好几种,下面的这个方法我较常用使用上注意与右边的option结合

楼主:
新手表示没看懂,版主大神能否具体说一下?

网友:
route-->route--->route radial

楼主:
怎么操作呢?

网友(点评):
就是菜单上按上面的步骤执行:route-->route--->route radial。然后选上对应的finger即可

网友(2021-07-08):
    :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