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1.2画pcb,检查线路导通性,已经连通,drc还会报错没有连接

楼主(2018-12-19):
padsvx1.2画pcb,检查线路导通性,已经连通,drc还会报错没有连接

网友:
报错肯定你的PCB 有问题

楼主:
肯定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哪位大神有解决办法

网友:
提示什么,截图看看

网友:
pads一直就有这个bug,尤其是铺了网络铜后,还能看见鼠线。
还有pcb板上是不是有螺丝孔呢?

网友:
也有可能是焊盘制作的不对。

网友A:
    这软件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就这样。。。。。

    这样没法用 啊,一打开文件就是几百个DRC错误,看着就崩溃

网友:
    上传文件或者私聊

网友:
    不在焊盘中心走线,修改一下。

楼主:
    修改很多遍都没有用,必须删除重新走线

网友(2019-02-13):
    几百个DRC错误就是你的PCB问题,PADS用了两年,完全没有类似问题。可以加微信:15529521158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