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添加叠层问题

楼主(2018-12-19):
        现在添加叠层好像不是在设置参数里面添加了,但是我在叠层编辑器里,添加叠层后,点击确定,会提示 “遇到不适当的参数”,不知道如何解决了,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哪那个地方,求助大神; r+ K6 u5 E' R% m

楼主:
解决了,改完层叠编辑器,还得再设置参数里面将过孔定义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2019-07-18):
现在的设置比以前要专业也有难度一些,这个是直接来自仿真软件上面的层设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