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指点,用ANSYS ECAD 8.0,从Allegro导出anx时报错

楼主(2018-12-19):
如题,软件安装应该没有问题,allegro版本16.6,按照帮助文档走一遍简单的流程,设置网络,区域,端口和仿真参数等都没有问题,就是导出anx文件的时候报错,而且没有具体的错误信息,所以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分析问题了,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设置完成,点击solve和export都报上面的错,错误信息也不明确,也没有产生任何文件。

设置好内容,从HFSS->Export导出anx文件,也是报同样的错。

点击保存后,报同样的错,生成一个空的文件夹,其他啥也没有。

网友(2023-02-23):
在alinks里面导出anf和cm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