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这几天看于博士的高速信号,看到几个问题,自己找不到答案

楼主(2018-12-20):
1.对于高速信号,加串联电阻使边沿变缓有什么好处?
2.为什么有时候链路中间会串联电阻?
3.为什么有些特殊情况下走线末端接收器以前要串接电阻?
4.解决接收端信号边沿的回勾能不能用这个机理?

哪位大神有解

网友:
    1.边沿陡峭会,有过冲的风险,导致EMI超标、串扰;2.如果源端阻抗较低,可串联电阻,源端阻抗+电阻=传输线阻抗;
    3.衰减反射能量;
4.不知道什么是边沿回勾;
高手请指正。
Y

网友:
    1.串联电阻,这个是匹配的一种,叫源端匹配。这个电阻的大小,等于传输线特征阻抗减去IC的输出阻抗。这个可以通过扫面仿真。来确定,也可以通过计算。
2.链路中串联一个电阻。就是为了解决阻抗不连续,而采用的匹配的方法。
3.引起回钩的原理挺多,很重要的就是信号反射。串联电阻只是匹配的一个方法。还有其他匹配的形式。

    这个是我对SIPI的一些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