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钢板、铜板屏蔽性比较

楼主(2018-12-20):
铝板、钢板、铜板屏蔽性比较

1. 铝板通常用来屏蔽什么范围内的电磁波?

2. 电气柜内,滤波器等主要电气元件的安装板,如果使用铝板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3. 我们知道,铝的磁导率比低,如果一个空间用铝做的罩子封起来,不漏缝隙,是不是外部磁场的磁力线不会通过这个封闭空间?

1.首先:

(1)对于高压,小电流的干扰源,近场以电场为主,其磁场分量可以忽略; (2)对于低压、大电流的干扰源,近场以磁场为主,其电场分量可以忽略;(3)对于频率较高,或在离干扰源较远的地方(远场条件),不论干扰源本身特性如何,均可看做平面电磁场,此时电场和磁场都不可忽略。 对于铝板而言,对电场波的屏蔽,在整个频率范围内屏蔽效能都很好;对平面波的屏蔽,在整个频率范围内屏蔽效能也可以,(0.5mm的铝板在整个频率范围内屏蔽效能至少大于120dB);对磁场波的屏蔽,低频段(小于100KHz)的屏蔽效能较差,大于1MHz,屏蔽效能明显增加。

2.用铝板或铜板,主要是屏蔽100KHz以上的电磁波,至于有什么特别好处,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吧(个人认为),因为铝板或铜板的磁导率较低,所以对于低频的磁场的屏蔽效果很差。

3. 铝板或铜板的磁导率很低,如果空间用铝屏蔽罩罩住的话,由于其磁导率低,其起到旁路的作用很少,即低磁导率的材料不能有效的分流磁路,导致其对磁场的屏蔽效能下降,所以,与你说的正好相反。要想得到较好屏蔽效能的封闭空间,要用大磁导率的钢板进步屏蔽,这样,外部磁场通过该空间时,大部分磁场被高磁导率的钢板导走了(旁路作用),才能使该空间较为干净。

4.铝板做成的屏蔽罩对磁场的屏蔽效果不如钢板,因为铝的磁导率不如钢等铁磁性材料,但有些场合听到有人说铝板能够隔磁,主要是指的铝板哪方面的特性呢?还有想问一下,铝的磁导率低,磁场的磁力线是否能够穿过铝板呢?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所谓某些场合,其实也是很多的实际情况,什么意思呢?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可以单纯的区分到底是磁波分量大还是电波分量占主要成分。也就是上面的情况(3),对于这种情况,我上面可能说的简单一些(方便理解),事实上,某种材料的对电磁波的屏蔽效能,不仅取决于磁导率,对于平面波的情况,电导率也是影响其屏蔽效能的一个因素。

总之:影响屏蔽效能的因素一共有三个(1)电导率;(2)磁导率(3)平面电磁波的频率;虽然铝或者铜的磁导率很小,但是其电导率要比钢板大,这样:a.对于低频电磁波的情况,钢板对 平面波的屏蔽效果好(钢板的趋肤深度小于铝(铜)的趋肤深度)b.对于频率大于0.01MHz的平面波,铝或者铜的屏蔽效果好。而很多场合的电磁波的频率都大于这个频率范围,所以,很多场合都会听到铝板的屏蔽效果好。其实,谁优谁劣,主要看你想要屏蔽的电磁波得频率主要是哪个波段的。明白了吗?对于不同材料,其屏蔽的电磁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铝板的磁导率低,穿过铝板的磁力线很少。你想想啊,磁导率,顾名思义,就是导磁的能力的大小,铝板的磁导率低,当然其导磁的能力就差了,很多磁力线直接穿过铝板从而影响到铝密闭罩内部的空间,影响到铝罩内部空间,从而起不到磁屏蔽的效果。而如果是钢板的话,当磁力线碰到钢板时,由于钢板磁导率强,从而使大部分磁力线被钢板导走了,从而不会穿过钢板影响钢板内部空间,达到屏蔽的效果。

注意:以上分析是仅考虑磁导率的情况。也就是说,对于低频以磁波为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