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embly层如何放大的?

楼主(2018-12-20):
黄色为assembly层,右边重叠的部分为实际的PCB,我想知道是怎样生成这种放大的assembly层,因为它明显比板子的assemebly_top 层的图形要大得多。

网友A:
    试试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功能

    高手,真是高手,你今天解决了困惑了我好长时间的俩问题,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B:
    这个功能是用来干嘛的?打印图片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是用来干嘛的?打印图片出来吗

可以等比例放大各种层。

网友:
    学习了,还没用过这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是用来干嘛的?打印图片出来吗

可以将PCB某一部分进行局部放大,或者细节放大,方便打印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将PCB某一部分进行局部放大,或者细节放大,方便打印查看。

其实出个光绘层,想打印什么就做什么。打印机有放大的倍数。像这样做也行,看个人习惯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出个光绘层,想打印什么就做什么。打印机有放大的倍数。像这样做也行,看个人习惯

是的,这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局部细节放大,就是只放大某一小部分,特别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