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 Editor埋阻埋容设计

楼主(2018-12-20):
(图片)

网友A(2022-02-17):
    版主,你好。请问埋容埋阻现在可否稳定量产?是否还有埋芯片的生产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好。请问埋容埋阻现在可否稳定量产?是否还有埋芯片的生产工艺?

    可以量产,至于稳不稳定要看设计情况

网友(2023-10-07):
    这个学习一下,从来没有使用过

网友:
    版主,你好,如果做刚挠板飞尾结构,2和3层软板放通孔器件,不再是表贴器件了,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