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单点接地会不会对电源造成辐射呢???

楼主(2018-12-20):
    提问:
    1)想一些独立的模块(USB、网口、电源...)一般都布置在PCB的边上。
    推不推荐与主GND进行单点/多点接地呢???

2)单点/多点接地的0欧姆电阻一般封装采用多大???
    3)如果采用模块的地与主地分离,用单点/多点进行连接!
那么这些模块的电源在回流的时候会不会阻抗变大而造成辐射变大呢???

网友A:
    可以单点、多点接地,这样可以让模块 免受主地造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点、多点接地,这样可以让模块 免受主地造成的干扰

    如果是电源模块呢?我怕主GND的阻抗会变大。造成辐射!
其他模块可以应该不会让GND阻抗变大。但是我担心其他模块的电源
    回流阻抗也会增大!同样造成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

能否详细点~
    主要我怕不管是电源还是地的怎么会因为单点/多点从而使阻抗增大!造成辐射!

网友C:
    大多数数字系统应用中,分割地线带来的问题往往比解决你想象中的、与地线公共阻抗相关的、实际上无关痛痒的问题要麻烦很多倍。解决好器件的局部电源退耦、保持连续不中断的地参考是王道。一般只有在对地线回路噪声极端敏感的时钟发生和重建电路才对地线结构有特殊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数字系统应用中,分割地线带来的问题往往比解决你想象中的、与地线公共阻抗相关的、实际上无关痛痒的 ...

    噢~意思是像USB/网口等模块没必要进行专门的地分割,已减小主地带来的干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意思是像USB/网口等模块没必要进行专门的地分割,已减小主地带来的干扰吗?

    没必要。

网友:
    我感觉都可以的!单点接地适合1M以下的信号通过,多点适合10M以上的,个人感觉还是看你的地是怎么分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数字系统应用中,分割地线带来的问题往往比解决你想象中的、与地线公共阻抗相关的、实际上无关痛痒的 ...

如果是时钟发生和电路重建的电路需要与主地进行隔离。
你推荐下是才有欧姆电阻相接呢?还是直接两片焊盘直接短路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数字系统应用中,分割地线带来的问题往往比解决你想象中的、与地线公共阻抗相关的、实际上无关痛痒的 ...

我在这里问下。假如供电电源输入的是数字脉冲信号。
    需不需要在电源和GND处进行多点接地处理?

图上这种设计合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时钟发生和电路重建的电路需要与主地进行隔离。
    你推荐下是才有欧姆电阻相接呢?还是直接两片焊盘 ...

    不要用电阻(零欧除外),因为可能会在两个系统间人为产生附加直流偏置。重要的是所有进出这个孤立区域的信号、包括时钟和控制信号都要在地线跨接处进出,并且不允许板上其他不相关信号线、包括电源 “飞过”这片区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这里问下。假如供电电源输入的是数字脉冲信号。
    需不需要在电源和GND处进行多点接地处理?

嵌入开关电源实用设计上控制地线噪声比较平庸笨拙的办法是要分割地线,代价往往是PCB设计难度过分增加。更为高效和省力的做法是深度理解DCDC工作原理和具体芯片的应用设计要求,局部隔离所有脉冲涟波环流的GND路径(通常把它们局限在表层),保证一点接地,这样主板GND就不会被涟波脉冲波及和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嵌入开关电源实用设计上控制地线噪声比较平庸笨拙的办法是要分割地线,代价往往是PCB设计难度过分增加。 ...

    对于这种方法我存在2个疑问:
    1)如果电源是直流脉冲输入信号,但是电源的回流路径是最短的啊。
    它是直接输入到电源IC或者开关器件中去。然后就直接从下方的GND直接回流到
输入端了。所存在的涟波信号或者串扰信号应该不会流经板子上的其他模块下方的
    GND吧???

2)如果在电源处做单点/多点端接。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电源经过CPU和其他模块
    回流到GND的时候。由于阻抗的不连续性增加了辐射的强度。对于信号来说,更是增加
    信号的不稳定啊???

请问以上两点观点对不对?对于输入电源是直流脉冲到底需不需要采用单点/多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电阻(零欧除外),因为可能会在两个系统间人为产生附加直流偏置。重要的是所有进出这个孤立区域的 ...

“飞过”我的理解是在这片地的相邻层存在POWER走线。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