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

楼主(2018-12-20):
    图中的按键上面金属是镀锡吗?上面贴的透明的膜叫什么?

楼主:
    查了下, 那是按键的锅仔片!

楼主:
    锅仔片按键(Metal dome array), 它是一块包含金属弹片(锅仔片)的PET薄片、用在PCB或FPC等线路板上作为开关使用,在使用者与仪器之间起到一个重要的触感型开关的作用。

楼主:
    单层结构:金属弹片位于Mylar(一层带胶的PET)的下方,有通气孔以保证基本的手感与使用.

网友:
    板子最好不要容易氧化的,不然久了锅仔片接触不良

网友:
    以前做遥控器的时候,锅仔片是手工贴上去的 透明不干胶是固定锅仔片的

楼主(2019-09-30):
    后来焊盘氧化了,厂家用了碳膜,没有再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