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哪个版本比较稳定用于win10 64位系统

楼主(2018-12-20):
如题,AD哪个版本比较稳定用于win10 64位系统,麻烦大神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老古董AD9.4不错!

网友B:
AD10-AD15最好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10-AD15最好别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AD9.4不错!

    这个还能用win10

网友:
    目前算穩定的18.1.9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能用win10

    能啊!一点毛病都没有!

网友:
W10好像是2015年发布的,所以理论上最低AD16,就是2016年以后发布的AD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高版本的不知道怎么安装好

网友:
    WIN10 安装Altium Designer系列全部正常,没发现很大的BUG呀。

网友C(2019-01-24):
    19.0.4也可以

楼主(2019-02-25):
引用 网友C:
    19.0.4也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