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T点如何一直跟随着VIA移动???

楼主(2018-12-21):
    问下allegro的T点如何一直跟随VIA移动?
    1)能不能绑定这VIA?想让T点的位置一直放在VIA的中心,保证等长长度不偏差!
还能让T点一直跟随着VIA移动!
除了在Find上选择T点和VIA。还有别的方法吗?不要出现偏差!一直绑定这VIA!
    2)或者说大家设置T点好后,是走完线再在各个T点上打过孔呢?
还是在布线前在T点上打上过孔再布线呢?
    谢谢!

网友A:
    实际应该不影响吧。。。。实际测量下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该不影响吧。。。。实际测量下吧看看

想想还是很不爽的~最好绑定在一起!

网友B:
    我没设过T点,都是在原理图中地址线上直接加个测试点,封装做成via
导入到pcb中,这个via就是T点,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就是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设过T点,都是在原理图中地址线上直接加个测试点,封装做成via
    导入到pcb中,这个via就是T点,可以达 ...

    好办法就是原理图看的费劲~

网友C:
    在sigxp中设置孔为T点,就可以一直跟随这个孔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如楼上说的,加个尽量小的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igxp中设置孔为T点,就可以一直跟随这个孔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如楼上说的,加个尽量小的测试点。

    请问如何在SigXplorer里设置T点为过孔呢?

网友D:
    用t点设置是很早的规则,现在可以不用T点一样可以实现T的结果,设置AC,BC,等长 C为T。

楼主:
    问:

引用 网友D:
    用t点设置是很早的规则,现在可以不用T点一样可以实现T的结果,设置AC,BC,等长 C为T。

你是说CPU的UA->UB的距离跟UA->UC的距离设置成math group吗?我比较不习惯这样等长。如果是4个或以上,很难拿捏到各个端口的等长距离!
不好等长~可能是没找到这方面的技巧~能否传授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