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双频单混频器IC分离IF

楼主(2018-12-21):
如何为双频单混频器IC分离IF

一些双频手机需要将IF频率分开以满足不同的IF滤波器的要求。当使用的双频LNA/混频器前端IC共用一个混频器IF输出时,用开关实现分离IF通道。图1描述了两个SPDT开关用于在高频段和低频段IF SAW滤波器之间进行选择。

图1. 用于双IF结构的IF切换器

选择较大的电感L1和L2为混频器提供阻塞。隔直电容C1和C2防止电流流到开关和匹配网络并在切换器的输入端保持一个DC电平。

关于切换器需要考虑插入损耗、关断隔离、频率响应、电流消耗、封装尺寸和成本等问题。因为IF SAW滤波器一般是高阻抗器件,所以开关的开启阻抗对插入损耗的影响将会很小(只要不超过几百欧姆)。典型的SPDT开关消耗的电流不超过几个微安,可以使系统的电流消耗预算得到保证。

开关之后是匹配网络,这里使用的是简单的LC匹配,它们将混频器输出匹配到滤波器的输入。如果为了实现最大的动态范围需要设置DC电平,可以将并联电感连接到Vcc/2。如果开关是内部偏置的,电感可以并联接到GND。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切换器和匹配网络之间使用隔直电容。

如果用于两个IF频率的并联电感是相同的,可以用它们取代阻塞电感L1和L2的位置,这样就在设计中减少了四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