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几个地址线并联了下拉电阻~为什么拓扑设置出错了???

楼主(2018-12-21):
    拓扑规则如上所示,一旦并联了一个下拉电阻!所设置的拓扑就会出错(如下图所示)!
搞得CPU到T点一直出错!

    后来干脆重建一个拓扑(规则名称:DRAM_RESET)。但是还是等长不了~。就是这三个网络一旦设置了等长范围规则!
    就变红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设置这个拓扑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地方!
文件已经附上!

网友A:
    说明这几根信号的拓扑结构与模板的不一样,要单独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几根信号的拓扑结构与模板的不一样,要单独提取

从新提了。这三个网络拓扑是一样的~但是不分配变绿~只要分配等长范围就变红色了!

网友A:
    等长范围变红就要看是不是PinPair不对应或者是确实是不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长范围变红就要看是不是PinPair不对应或者是确实是不等长。

不是等长那里变红噢~是前面规则就变红!更本无法等长噢!

网友B:
    电阻先赋模型,再去提取拓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先赋模型,再去提取拓扑即可。

    我就觉得在Sigxplorer中的电阻模型感觉怪怪的~长得有点像差分线的样子
    请问下这个电阻模型怎么赋?
    赋值后还要另外的为这种有下拉的信号线建立一个拓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觉得在Sigxplorer中的电阻模型感觉怪怪的~长得有点像差分线的样子
    请问下这个电阻模型怎么赋?
    赋 ...

    按下图操作先将电阻赋模,赋模完成后,再按你自己提取拓扑的方法去提取就行。试试看!

网友A:
    已经帮你设置好了,见附件。
    你这种情况,建议使用我个人公众号中的skill神器创建等长规则,但是要先把串接器件赋上模型,把T点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图操作先将电阻赋模,赋模完成后,再按你自己提取拓扑的方法去提取就行。试试看!

噢~可以了~要制作新的规则~我想问下能不能用一个规则套不同的拓扑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帮你设置好了,见附件。

    你这种情况,建议使用我个人公众号中的skill神器创建等长规则,但是要先把 ...

瞅瞅~问下不用T点还能等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可以了~要制作新的规则~我想问下能不能用一个规则套不同的拓扑结构呢?

    拓扑结构一样的才能套用,拓扑结构不一样是无法套用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瞅瞅~问下不用T点还能等长吗?

DDR你不设置T点也可以绕等长,做多了有经验了都懒得去设置T点了,浪费时间!当然,你有时间去设置也挺好的!看个人习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拓扑结构一样的才能套用,拓扑结构不一样是无法套用得!

    噢~不能共用!
不用T点感觉等长不好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绕才是照顾到整体!
有没有经验可以传授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不能共用!
    不用T点感觉等长不好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绕才是照顾到整体!
有没有经验可以传授下?

    这都是需要经验的,做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打在T点上的过孔就是参考点,在打孔的时候就规划好,打在两个DDR中间的位置,使两端的分支长度接近,这样绕等长的时候,主要就是绕CPU到中间过孔的主干线了。

网友:
    看评论,涨姿势,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