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鼠标不自动和网格点对齐

楼主(2018-12-21):
我已经在mentor里设置了网格点是0.5毫米,然后我打算画个框出来,但是不自动和网格点对齐呀,有的图是自动对齐的,个别几个图发现的。请教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
    画的时候确实可能会出现此种情况,与栅格数值设置还有画的模式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您画的尺寸就那么大,我个人感觉也不影响,如果你非要让其上格点,可以扩展图形或者该小格点。

网友:
    在工具栏里,有一个专门设定图形格点的图标。默认没有显示出来,需要自己设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