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的阻抗匹配与0欧电阻的用途

楼主(2018-12-24):
    PCB设计中的阻抗匹配与0欧电阻的用途

1、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是指信号源或者传输线跟负载之间的一种合适的搭配方式。根据接入方式阻抗匹配有串行和并行两种方式;根据信号源频率阻抗匹配可分为低频和高频两种。

(1)
    高频信号一般使用串行阻抗匹配。串行电阻的阻值为20~75Ω,阻值大小与信号频率成正比,与PCB走线宽度和长度成反比。在嵌入式系统中,一般频率大于
20M的信号PCB走线长度大于5cm时都要加串行匹配电阻,例如系统中的时钟信号、数据和地址总线信号等。串行匹配电阻的作用有两个:
    ◆ 减少高频噪声以及边沿过冲。如果一个信号的边沿非常陡峭,则含有大量的高频成分,将会辐射干扰,另外,也容易产生过冲。串联电阻与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负载输入电容等形成一个RC电路,这样就会降低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
    ◆减少高频反射以及自激振荡。当信号的频率很高时,则信号的波长就很短,当波长短得跟传输线长度可以比拟时,反射信号叠加在原信号上将会改变原信号的形状。
    如果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跟负载阻抗不相等(即不匹配)时,在负载端就会产生反射,造成自激振荡。PCB板内走线的低频信号直接连通即可,一般不需要加串行匹
配电阻。

(2)并行阻抗匹配又叫“终端阻抗匹配”,一般用在输入/输出接口端,主要指与传输电缆的阻抗匹配。例如,LVDS与RS422/485
    使用5类双绞线的输入端匹配电阻为100~120Ω;视频信号使用同轴电缆的匹配电阻为75Ω或50Ω、使用篇平电缆为300Ω。并行匹配电阻的阻值与传
    输电缆的介质有关,与长度无关,其主要作用也是防止信号反射、减少自激振荡。值得一提的是,阻抗匹配可以提高系统的EMI性能。此外,解决阻抗匹配除了使
    用串/并联电阻外,还可使用变压器来做阻抗变换,典型的例子如以太网接口、CAN总线等。

2、0欧电阻的作用
(1)最简单的是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焊接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2)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3)想测某部分电路的工作电流时,可以去掉0欧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量电流。
    (4)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起跨接作用。
    (5)在高频信号网络中,充当电感或电容(起阻抗匹配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充当电感用时,主要是解决EMC问题。
    (6)单点接地,例如模拟地与数字地的单点对接共地。
    (7)配置电路,可以取代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8)系统调试用,例如将系统分成几个模块,模块间的电源与地用0欧电阻分开,调试阶段发现电源或地短路时,去掉0欧电阻可缩小查找范围。
    上述功能也可使用“磁珠”替代。0欧电阻与磁珠虽然功能上有点类似,但存在本质差别,前者呈阻抗特性,后者呈感抗特性。磁珠一般用在电源与地网络中,有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