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至大拿Analog公司极好的去耦技术详解

楼主(2018-12-24):
何谓正确去耦?有何必要性?
如果电源引脚上存在纹波和/或噪声,大多数IC都会有某种类型的性能下降。数字IC的噪声裕量会降低,时钟抖动则可能增加。对于高性能数字IC,例如微处理器和FPGA,电源 额定容差(例如±5%)包含直流误差、纹波和噪声之和。只要电压保持在容差内,数字器件 便符合规范。

说明模拟IC对电源变化灵敏度的传统参数是电源抑制比(PSRR)。对于放大器,PSRR是输 出电压变化与电源电压变化之比,用比率(PSRR)或dB (PSR)表示。PSRR可折合到输出端 (RTO)或输入端(RTI)。RTI值等于RTO值除以放大器增益。

图1显示典型高性能放大器(AD8099) PSR随频率、以大约6 dB/8倍频程(20 dB/10倍频程)下降的情况。图中显示了采用正负电源两种情况下的曲线图。尽管PSR在直流下是90 dB,但较高频率下会迅速降低,此时电源线路上有越来越多的无用能量会直接耦合至输出。因此必须一开始就要防止此高频能量进入芯片。一般通过组合电解电容(用于低频去耦)、陶瓷 电容(用于高频去耦)来完成,也有可能使用铁氧体磁珠。
图17:从数字电源去除电容后AD9445评估板的SNR图

网友(2019-10-07):
资料看看,纠正下是“来自”